原理图网络高亮

楼主(2020-08-11):
AD画原理图时,鼠标放在一个网络上,会提示其他相同网络分别在哪里,这个功能如何设置,求助,感谢!

网友A:
Pcb软件的页面下,单击DXP/Preferences/Pcb eiditor/display选项,在右边一侧有个highlighting options项下面有个highlight in full选项前面勾上。就能自动高亮其网络线

网友B:
    op---system----design insight----enable connectivity insight 勾上,不行就恢复默认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软件的页面下,单击DXP/Preferences/Pcb eiditor/display选项,在右边一侧有个highlighting options项下 ...

    谢谢大佬,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system----design insight----enable connectivity insight 勾上,不行就恢复默认设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