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2512电源电路疑问

楼主(2020-08-11):
请教各位老铁,R6电阻在此电路起什么作用,谢谢啦!此电阻损坏后,现象为输出电压不稳定(原理图为电源适配器产品)

网友:
R5、R6为过流保护取样电阻,R6损坏会导致电源负载能力下降(提前保护)。

网友:
可参他的PDF资料

网友A:
    看2楼,电流检测,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2楼,电流检测,采样电阻

好的,谢谢,我测一下

网友:
    PWM比较器输入脚。MOSFET管电流经过一个电阻后,转变为电压提供给CS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