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把DGS安装好,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电脑,LNB,机器的ID这三者的连接?

楼主(2020-08-11):
刚把DGS安装好,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电脑,LNB,机器的ID这三者的连接?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
    DGS要输入机器的许可证字符串 DGS用网线与LNB连接 LNB有两根网线一根连DGS一根连接HUB(路由器)路由器连接机器

楼主:
    谢谢大神,线已经连上,我还有几个问题1.DGS的不同版本机器程序可以直接导入吗?2.DGS版本怎么区分高低?我现在正在用的是10.07.01L的控制台,我新装另外一台的版本是10.07.01I的,用01L的数据备份导入01I导不进去,包括机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