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M vs OFDM(频分多路与正交频分多路)区别?

楼主(2020-08-11):
FDM vs OFDM(频分多路与正交频分多路)区别是什么?

网友:
      FDM(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就是频分多路复用;OFDM(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就是正交频分多路复用;    1.频率间距         在FDM系统中载波之间相互间距一定距离;而在OFDM系统中,载波密集排列且与其他载波正交。一个载波的正交平均峰值出现在另一个的零位。 因此OFDM系统比FDM系统更有效地利用了带宽,而FDM系统中载波是不正交的。    2.峰均比             OFDM系统通常会产生更多的峰均功率比,即PAPR比FDM系统更高。 在OFDM系统中,可以利用扰码器模块和其他技术来降低系统的峰均比。    3.数据传输            在相同带宽利用率下OFDM系统比FDM系统具有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    4.使用方向            FDM系统用于无线电、卫星通信等需要相邻频带之间有足够的保护带。OFDM系统主要应用于wimax-16d/16e, wlan-11g/11n和LTE等需要较高数据速率的技术中,其主要用于宽带互联网业务。    5.多径克服                    与FDM相比OFDM系统中的多径更多,但可以通过使用高端算法(如循环前缀插入等)来避免或减少。    6.资源分配          在FDM系统中用户/用户使用整个带宽;而在OFDM系统中,带宽被分成许多窄带信道,将窄带信道分配给用户/用户。 因此与FDM相比.OFDM支持更多的用户/信道。           如要理解FDM和OFDM之间区别,就需对载波复用技术充分了解,以便最佳地利用稀缺的频率资源。

网友:
    OFDM是一种特殊的FDM,特殊就特殊在O(正交)了。
二者所有的差异都来自这个O,有好处(比方频段利用率高了)当然也有难点(比方峰均比)。
    把好处利用起来,把难点用其他的技术策略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