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6到底能做什么?

楼主(2020-08-11):
Wi-Fi 6到底能做什么?

网友:
    1 OFDMA  Wi-Fi 5采用OFDM技术,而Wi-Fi 6采用OFDMA技术。两者有啥区别呢?    如果把数据传输比作货运,OFDM技术一次只对一个用户发车,即使是一件小货物,车厢里空荡荡的,也要发一趟。上一个用户的货物发完了,再接着发下一个用户的。显然效率非常低。  而OFDMA就像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快递物流,快递员将多个用户的货物装满卡车,再拉到小区里分发。每次车辆都是满载的,当然就大大提升效率了。  具体的说,在OFDM(正交频分复用)技术下,每个用户(终端设备)在上传或下载数据时,在每个时间段内占用整个无线信道。终端设备按时分的方式轮流占用整个无线信道。    而OFDMA(正交频分多址)在频域上将无线信道划分为多个子信道(子载波),形成一个个时频资源块,用户数据承载在每个资源块上,而不是占用整个信道,从而实现在每个时间段内多个用户同时传输,即一次可以和多个终端通信,不必排队等待,提升了效率,降低了排队等待时延。  2 MU-MIMO  一条道路,车辆多,道路很拥堵。MU-MIMO技术相当于增加了多层(多条)道路,从而大大提高交通效率。    虽然早在Wi-Fi 4时代(802.11n)就开始使用MIMO技术了,但直到上一代Wi-Fi 5(802.11ac)也只允许路由器一次与四个终端设备通信,且只支持下行MU-MIMO。而Wi-Fi 6 支持多达与8个终端设备同时通信,这相当于将原来的4条单向道路扩展到8条双向道路,就成倍提升交通效率了。  3 1024QAM  QAM,正交振幅调制,就是把数据信号转换为无线电波传输的过程。QAM级别越高,每次发射的无线信号中包含的数据就越多。    Wi-Fi 5支持256QAM(8bits/符号),而Wi-Fi 6支持1024 QAM(10bits/符号),增加了25%,好比每辆汽车能装载的货物更多,数据传输速率也就提升了25%。  4 BSS Coloring  过去,Wi-Fi为了避免在数据传输时发生冲突,每次传送数据前,会查看无线信道上是否有数据传送,如果有,先避让,等信道净空时再传送,这造成在忙碌时需不停地等待,耗费很多时间。    BSS Coloring就是为了解决这种情况而生,它通过在数据报头加入6bits的BSS Color,让数据可在同一信道传输而不会互相干扰。  5 TWT  TWT,Target wake time,目标唤醒时间。Wi-Fi 6采用了TWT技术,可以定义每个终端的不同唤醒时间,也就是只有终端设备在收到自己的“唤醒”信息后才进入工作状态,其余时间均处于休眠状态,借此可节省功耗,延长电池寿命。    从以上关键技术看,Wi-Fi 6主要具备以下优势:  1)得益于160MHz大带宽、1024QAM,OFDMA,MU-MIMO等关键技术,Wi-Fi 6速率大幅提升,理论最高速度接近10Gbps。  2)多个终端可同时并行传输,不必排队等待、相互竞争,从而提升效率,降低了时延,以及提升了连接密度。  Wi-Fi 6在带宽、时延、连接密度等方面性能提升后,就增强了其场景适应性,意味着其可应用于多种未来的业务场景。    主要包括VR/AR、园区办公、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教育、AI辅助等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