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F TRAY盘数据编辑资料

楼主(2020-08-11):
    XPF TRAY盘数据编辑资料

    1.吸取位置的指教
吸取位置指教时,-边看摄像的元件一边可以确认●变更元件数据的「吸取位置修正值」「吸取角度」 「吸嘴」 。
    ■操作步骤 .
1.选择处理对象的元件,进入到[Part Type 编辑]画面。
    访问[Part对Type编辑]画面的方法如下所示。
【顺序编辑】经过
    显示[生产程序]-[编辑]-[顺序]画面。
选择对象元件所指定的顺序后,请按下[元件编辑]按键。
[供料器安装]经过
显示[生产程序]-[编辑]-[供料器安装]画面。
    选择对象元件所指定的料槽号码后,请按下[元件编辑]按键。
    指定[元件号]
    显尿[生产程序]-[编辑]-[元件]画面。
    请输入对象元件的元件号。
按下[Part Type编辑]按键进入到[Part Type编辑]画面。

网友:
    看看楼主分享的 XPF TRAY盘数据编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