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p28377D的波特率怎么配呀?

楼主(2020-08-11):
看例程是用的CANBitRateSet(uint32_t ui32Base, uint32_t ui32Sourceclock, uint32_t ui32BitRate)这个函数配的,第3三个参数应该是确定波特率的,但是我令系统时钟为150Mhz,bit rate为20000是,上位机的串口助手要设置成115200波特率才能接收到正确数据,请问这个是怎么对应上的呀?

网友:
    不会哎,期待大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