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的keepout层设置问题

楼主(2020-08-11):
放置keepout层的track时,其限制对象全都是不打勾的,按tab时这些选项也不弹出来,请问这是在哪里修改的

楼主:
    截图放不上,不知道各位大手子能理解不

网友A:
    你可以在规则里设置,keepout限制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规则里设置,keepout限制对象

能截图指示一下么,我再PCB Editor里的Defaults中的Track和Track Keepout这两个选项中,都没有找到设置限制对象的选择,Arc Keepout中倒是可以勾选限制对象,不知道是不是版本问题

网友:
    按你说的路径我在20的版本找到了限制对象,这个你规则设上了,keepout就能够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