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拖线时有个灰色的焊盘阻挡,是怎么回事儿?

楼主(2020-08-11):
我当什么也不做的时候,那个区域就什么也没有,但当我拖动走线时,就会隐隐约约有个灰色的焊盘阻到我的线路,当我停止时,就又什么也看不到了,我查看隐藏的层,并没有发现什么隐藏的层。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儿?在很多版本中都发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A:
    是不是有隐藏的线,你把所有层都打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隐藏的线,你把所有层都打开看看

    都打开了,没有发现隐藏的线,我就拉着线头直接过去,就可以,斜线拖过去就不行。

网友B:
    检查一下,那里可能有一小段0宽度的线,用搜索 设定宽度0 找线段

网友:
    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那里可能有一小段0宽度的线,用搜索 设定宽度0 找线段

    后来,又一个项目遇到这种情况,我发现是由于隐层了Region层,那是一个泪滴,取消隐层 region 后,删除泪滴就好了。虽然上一个项目不确定是为什么,但估计是同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