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电容作用

楼主(2020-08-11):
    如图,导轨露出的铜皮不知道是不是GND,周边这3个电容+1个电阻(磁珠?)是起什么作用?减小EMC?是什么原理?怎么放置看着应该是有讲究的?

网友:
    为了降低EMC吧

网友:
    为了降低EMC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个原理??

网友:
    你先量一下,电容两端的“地”是不是连接的,如果不是一起的,而是通过电容连接起来,有可能是隔离外壳地跟PCB的地,防静电用的,这类电容容值在nF级别,但是耐压是kV级的
    电阻的话那个网络跟不是直接接外面那一圈裸露的铜皮

我看到其他人回答是降低EMC,这个我不是很懂怎么做的,啥原理,希望有大牛回答下学习学习

网友:
    看我发的文章

楼主:
    看很多朋友说是降低EMC用的,原理可以讲讲吗

网友:
    PGND和GND怎么连接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3743&fromuid=371398
(出处: EDA365电子论坛网)

网友(2020-12-17):
    这个是怎么连得?板子地与外壳连在一起一般是为了过EMC里面的静电测试。一般会选小电容多点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