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没有结果输出在哪里设置?

楼主(2020-08-11):
    没有结果输出是怎么回事?

网友A:
    1, 没有看清输入是什么.
    2, 你自己写的程序?  可以展示一下代码.
    3, 理想的结果是输出什么呢? 回到allegro 的command界面试一试.
    最近, 我也在学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没有看清输入是什么.
    2, 你自己写的程序?  可以展示一下代码.
    3, 理想的结果是输出什么呢? 回到allegr ...

    只是写了个list,按道理来讲会输出这个list,但是没有

网友B:
    会不会和你使用的Product有关系
    有些版本,Skill是不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和你使用的Product有关系
    有些版本,Skill是不支持的

    用的就是这个版本,奇了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没有看清输入是什么.
    2, 你自己写的程序?  可以展示一下代码.
    3, 理想的结果是输出什么呢? 回到allegr ...

    1, 如果只是练习, 没有版权或者创意的考量
    2, 你可以把原码放上来
    3, 看看, 我或者别的朋友有什么看法或者建议.
    把注释也一起发发吧

    只是一行代码, 实在不知从何说起!
    没有看到加载skill, 也没有看到输出函数, 你所谓的输出是指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