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密码,如何获取加密skil的执行命令?

楼主(2020-08-11):
知道密码,如何获取加密skil的执行命令?那位老师知道,求解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bdd7335c楼主看看这个贴子,也许有答案哦!

网友:
知道了密码就可以加载该skill。首先先加载上该skill,然后打开allegro,在allegro命令栏输入命令:set telskill  ,然后回车,便会打开skill解析器,在解析器里面输入axlCmdList,然后回车,便会返回所有被加载的skill的注册命令及被调用的函数。

网友:
    你可以两次加载这个skill,会提示function xxx redefined,这就是procedure的函数名
    如果用axlSetAlias或者axlSetFunckey注册过快捷键的,可以用 funckey 查看函数名和它的快捷键

网友:
    encrypt可以加密skill

网友A:
    直接上图,可以使用这个加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图,可以使用这个加密。

    你怕是没搞清楚他问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怕是没搞清楚他问的问题吧

    没看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