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芯片输出音乐声的问题

楼主(2020-08-12):
开关一开就发热,真怕烧管。

就是图中连接蜂鸣器的那个管

网友:
电路接得有问题,蜂鸣片要并一个负载电阻

网友A:
    电源几伏?用啥管?基极串1K点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几伏?用啥管?基极串1K点阻试试。

    这个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