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后,元件和布线都不见了

楼主(2020-08-12):
使用AD 覆铜后,元件和布线都不见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
1.检查铺铜的种类,究竟是铺铜还是灌铜
2.查看铺铜规则,尤其是规则中间距的设置

网友:
把铜隐藏起来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线间距设置的问题

网友:
    这样子是看不出问题的,如果方便可以把PCB文件发出来 帮你看看,另外你的程序版本是什么

网友:
    是被遮挡起来了吧,把铜皮隐藏掉

网友:
    检查间距规则,是不是间距太小

网友:
    应该上文件,大家好分析。图片看不到太多有用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