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氘灯电源系统

楼主(2020-08-12):
摘要:提出了电流可调的数字氘灯电源的实现方法。在理论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讨了起辉电路,精密恒流源,继电器
控制电路设计中的关键技术。利用DIA芯片来控制灯丝电流大小,并利用HD7279芯片控制显示,可从数码管直接读取电流
值;且利用AT89C52 来控制起辉时间所以起辉时间可控,起辉时间设计成5秒钟。实验测试结果表明,起辉时间与理论设计
的一致;灯丝电流值在2~4安培可调;灯丝和阳极之间的电流实现了300毫安的恒流,稳定度达到了1%以内,并且对此系统
的稳定性做了充分的研究。
关键词:单片机;氘灯电源;恒流源
中图分类号: TP368.2文献标识码: A

网友:
提出了电流可调的数字氘灯电源的实现方法。在理论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讨了起辉电路,精密恒流源,继电器控制电路设计中的关键技术。利用DIA芯片来控制灯丝电流大小,并利用HD7279芯片控制显示,可从数码管直接读取电流值;且利用AT89C52 来控制起辉时间所以起辉时间可控,起辉时间设计成5秒钟。实验测试结果表明,起辉时间与理论设计 的一致;灯丝电流值在2~4安培可调;灯丝和阳极之间的电流实现了300毫安的恒流,稳定度达到了1%以内,并且对此系统 的稳定性做了充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