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焊盘的空气间距、线宽一般都是设置多少呀??

楼主(2020-08-12):
    根据默认设置来做的覆铜效果不好,,你们一般在这里都是怎么设置规则的呀??小白求教!!!多谢!!

网友A:
    线宽bai根据电流大小来定——10mil:0.5A 20mil:0.7A 25mil:0.9A 30mil:1.1A 50mil:1.5A 75mil:2A通常设为15mil。  最小钻孔不du小于10mil(通常为12mil/0.3mm),焊盘zhi单边起码要比dao孔大8mil,所以一般焊盘不小于28mil(通常取32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宽bai根据电流大小来定——10mil:0.5A 20mil:0.7A 25mil:0.9A 30mil:1.1A 50mil:1.5A 75mil:2A通常设为15 ...

好的,多谢

网友:
    间距一般默认,宽度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