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元件封装

楼主(2020-08-12):
假设一个元件原来封装为0805,后来我在PCB中直接将其修改为1206了,但是确定后在PCB中还是原来0805的封装,重新打开其属性其封装改成了1206,这一点很奇怪,并且就算是我在原理图中先修改为了1206,然后再用altium中的Show DIFference来更新到PCB中时,它的封装还是没有变化,依然是0805.只有当把要更改的器件在PCB中删除后再从原理图更新到PCB时才会正确。但是这样的后果就是器件的位置都变化了,如果我要在后期有大的变动的话就会出现很多重复性的劳动。。求助大神,感谢!

网友:
单个元件的封装改动是不影响别的器件的,也不需要删除原器件,可能是你更新的时候有问题!

网友:
直接在它的属性页面修改其封装,链接到一个新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