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值是多少?如何计算?

楼主(2020-08-12):
各位大神请问P24为高电平时N点的电压值为多少?VCC=9V(5A),H4是ETC制热片,我现在通电后测得N点电压有1.9V,理论来说是0V的,请问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1.9V差不多就是下管的开启电压,上管基本上会完全导通,下管处于线性状态,功耗巨大,这种设计莫名其妙。

网友:
P24为高时,Q5Q14都未打开,理论N应该为高阻态,1.9V是不是H4储能放电

网友:
选用的Ron可能高了

网友A:
    理论上Q5和Q14都关闭,N点电压应该是0V,测得1.9V,看看是不是储存的电荷没有释放?或者其它地方漏电过来。用个导线把N点和地短接一下你再测电压看看是否为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Q5和Q14都关闭,N点电压应该是0V,测得1.9V,看看是不是储存的电荷没有释放?或者其它地方漏电过来。 ...

    Q14都关了,N点怎么可能还是O呢

网友:
    下管Q14应该换成NMOS,前级驱动也要换。同2楼,Q5先导通,N点电压=VCC,然后Q14导通(假设进入可变电阻区),因为H4的存在,负载变小,电流瞬间减小,N点电压降低(整个过程很快),Q14退出可变电阻区进入恒流区,之后在夹断区和恒流区之间反复跳跃,测出来大概就是|Ugs(th)|,根据转移特性曲线这时候电流应该很小。于是有个问题:我能不能坚持在上下端用两个PMOS作驱动?我觉得如果H4阻抗足够小,小到开通后不影响N点电压还是VCC,好像可以。但是这样上下两个PMOS同时打开,短路电源,大电流也足够损坏MOS,所以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Q14都关了,N点怎么可能还是O呢

    请教一下,应该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