镂空字体

楼主(2020-08-12):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在xpedition 2.2 中设置镂空字体,怎样同比例缩放大小呀?我在PCB中心同比例缩放,字体就没有了?是什么原因呀?谢谢!!

网友:
    那不是镂空的字体按你的操作有没有问题?

网友:
    选中镂空字体后,找到下图中图标,设置放大或缩小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