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0-08-12):
整板加泪滴时,总是加不完全,请问是不是设置的问题?感谢!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
    必须要整板加吗?其实有的高速信号加了对信号质量会有影响。

网友:
    应该不会,有一些加不了的,他就不会加

网友:
    同问此类问题,还请大神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