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不用一个单个等效的电容呢,非得两个串联还是有别的考量

楼主(2020-08-12):
我这边在一个PCB设计上(汽车应用的)看到过一个两个相同值的电容串联并连接到电路上的情况,请问为什么不用一个单个等效的电容呢,非得两个串联还是有别的考量,希望大家能说说看法。, Y! U& p+ m2 u  p# B

网友:
有电路图吗?

网友:
两个电容可能考虑到汽车的电池储能吧的因素吧!

网友:
    MLCC有失效的情况(裂纹),可能会导致故障短路,所以两个电容串联(最好是放在不同的极性端),可以有效减少失效损坏其它重要元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