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电容所能承受的最大的瞬时电压问题

楼主(2020-08-12):
在选取某厂家电容的时候,发现相关的数据手册,并没有写到电容所能承受的最大瞬时脉冲电压峰值或者说浪涌电压,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大佬们有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我记得之前咨询过一个厂家,他说经验上国产电容能抗的最大瞬时脉冲电压峰值为电容本身额定电压的1.34倍。不知道这个经验有没有什么参考依据,希望了解相关知识的大佬普及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计算的说法吧,完全取决于电容的介质材质来决定的吧,实际电路设计中若是电路中存在脉冲电压冲击等,还是使用TVS管进行钳位更好点,毕竟选用高电压的容值价格也会超过TVS管的价格。

网友:
    这个恐怕是厂家根据自身产品自行制定的  具体标准没有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