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栅极接的100K电阻起什么作用,这个电阻取值是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2020-08-12):
mos管栅极接的100K电阻起什么作用,这个电阻取值是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让Q1导通,电阻取值是的依据,看你产品的静态的要求,Q1需要的是电压,不是电流。

网友:
最好将全部图纸晒一下

网友:
    电路图太少无法全面分析。看上去好像是上点复位或是上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