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风扇接线

楼主(2020-08-12):
    风扇上三根线指示红色是正极,黑色是负极,蓝色是"FG",这个蓝线是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轉速

    转速检测信号吗?如果要调节风速是不是电源红线给PWM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检测信号吗?如果要调节风速是不是电源红线给PWM波?

    紅線接電源正,黑線接電源負,把藍線接到可調電源供應器試試看風扇轉速是否與電壓高低趨勢相同驗證一下。

楼主:
    还想问下,2PIN的风扇可以调速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下,2PIN的风扇可以调速度吗

    PWM控制輸出電壓可以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控制輸出電壓可以試試看~~

    可以的,已经验证了,谢谢大神!

楼主:
    蓝线是外接PWM控制内部MOS管基极,达到调节转速的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线是外接PWM控制内部MOS管基极,达到调节转速的目的。

    感謝提供資訊~~~讚讚讚~~~

网友:
    学习一下,感谢大神

网友B:
    FG是风扇转速的反馈信号吧,是一个PWM信号,读这个PWM获取转速。
给风扇调节转速的也是一个对风扇输入的PWM信号。
    所以这样的话一个风扇四根线,电源,地,PWM,FG。

楼主:
引用 网友B:
FG是风扇转速的反馈信号吧,是一个PWM信号,读这个PWM获取转速。
    给风扇调节转速的也是一个对风扇输入的PW ...

    非常感谢!我再跟厂家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