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大神用过开关电源控制芯片q100?

楼主(2020-08-12):
请问有没有大神用过开关电源控制芯片q100,为什么带负载能力差?感谢!

网友:
那个芯片没有用过, 开关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主要是因为电源内阻大造成的。

网友:
如果是电池,是因为电池容量已经不够或电池需要更换(充电)。
如果是整流、稳压电路,是变压器铁心功率不够,漆包线线径细,线包压降大。要知道这种稳压电源的变压器功率必须大于电源输出功率的2.2倍,因为这种串联稳压电源自身的最大功耗到达1:1,也就是效率小于50%。如果是开关电源除线径细外,电路设计没有那么大动态范围是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