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2.5,有一根信号死活不能铺铜

楼主(2020-08-12):
    之前也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很无奈如图:其他所有信号都是可以正常铺铜的,就是这一根信号以及一模一样回路中的同位置信号不能铺铜,
怎么操作都不行,铺出来就是黑色的,也有没信号,在添加信号哪里也没有这个信号可以选择,
请教一下大佬,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需要在哪个层铺,就要先把你要铺的信号添加到哪个层,要不肯定没有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在哪个层铺,就要先把你要铺的信号添加到哪个层,要不肯定没有网络。

谢谢!不是这个问题,因为高版本不需要添加的。是规则里的属性问题....研究了半天,搞死我了,mentor的设定好繁琐呀

网友:
    选中网络然后再铺铜就可以了,这和规则有啥冲突?

网友(2020-10-12):
    我之前把一对信号线设成了差分信号就不能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