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库路径修改

楼主(2020-08-12):
在ad 中,怎么一次性的把所有元件的库路径改为任意的

网友A:
T+G在元件列表右键选择所有,再在右边的View and edit footprint列表里右键选择所有,再右键点击change PCB Library,然后选择ANY

楼主:
引用 网友A:
T+G在元件列表右键选择所有,再在右边的View and edit footprint列表里右键选择所有,再右键点击change PCB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学习一下。

我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