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板子布线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0-08-12):
如图,这种有什么要求

网友:
    线要离的远一些

网友:
    这种一般是射频高速信号用,通常有50欧姆阻抗控制要求,沿途打地孔保护。

网友:
    不会干扰吗。这么近的天线座

网友:
    这不是usb3.0么

网友:
    Dp两根线相互靠近,并且控差分90欧,每根45ohm

网友:
    Tx两根线,rx两根,两两走一起,控制差分100欧。线两边沿线打地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