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小灯泡的电阻

楼主(2020-08-12):
“测量小灯泡的电阻”是欧姆定律内容的延续和运用,加深和理解欧姆定律和电阻概念,内容是利用电压表、电流表测算出小灯泡的电阻,即是用伏安法测电阻,它是电学测电阻方法中最基本的测量方法。

  测小灯泡的电阻和电功率采用伏安法测量。

  1、首先画出电路图,检查电路图的原理是否正确。图就不画了,简单介绍一下,电池、开关、小灯泡、滑动变阻器组成简单的串联电路,电流表串联在电路中,电压表与灯泡并联。

  2、按电路图连接实物图,注意在连接时开关要断开,并且滑动变阻器的滑片要置于电阻最大端。连接好后,闭合开关。

  3、记录一次电压表和电流表的示数后,移动滑片,改变变阻器的电阻,再记录第二次数据,如此多次测量记录。

  4、根据表中的数据计算小灯泡的电阻。

  5、根据表中的数据计算小灯泡在不同电压下的功率值,并且计算小灯泡在额定电压下的功率。

网友:
“测量小灯泡的电阻”是欧姆定律内容的延续和运用,加深和理解欧姆定律和电阻概念,内容是利用电压表、电流表测算出小灯泡的电阻,即是用伏安法测电阻,它是电学测电阻方法中最基本的测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