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γ射线测井仪接口电路设计

楼主(2020-08-12):
基于单片机的γ射线测井仪接口电路设计

摘要:采用单片机技术设计了用于采集测井仪脉冲信号的接口电路,简述了脉冲宽度与时钟频
率、机器周期的关系,探讨了单片机系统复位电路参数的确定方法。设计了用命令选通的实验室标
准信号调试和实时数据采集接口软件,连调结果表明,设计的接口电路完全满足测井仪脉冲信号采
集的使用要求。
关键词:单片机;测井仪;接口电路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组合测井技术的发展",一次测井需要采集
的信号越来越多,如何有效地采集并传输这些信号,
成为组合测井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利用通信技术的
新成果,这一过程可描述为图1所示的形式:

网友:
摘要:采用单片机技术设计了用于采集测井仪脉冲信号的接口电路,简述了脉冲宽度与时钟频 率、机器周期的关系,探讨了单片机系统复位电路参数的确定方法。设计了用命令选通的实验室标 准信号调试和实时数据采集接口软件,连调结果表明,设计的接口电路完全满足测井仪脉冲信号采集的使用要求。 关键词:单片机;测井仪;接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