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控制电阻网络电阻值大小的电路

楼主(2020-08-12):
图 8 示出数字控制电阻网络电阻值大小的电路。在图8 中,CD4066的四个独立开关
分别并接在四个串接电阻上,电阻的值是按二进制位权关系选择的。当某个开关接通时,
并接在该开关上的电阻被短路,此处假设该电阻阻值R  RON(RON 为模拟开关的导通
电阻);当某个开关断开时,电阻两端阻值仍保持原阻值不变,此处假设该电阻阻值R
ROFF(ROFF 为模拟开关断开时的电阻)。四个开关的控制端由四位二进制数A、B、C、
D 控制,因此,在A、B、C、D 端输入不同的四位二进制数,可控制电阻网络的电阻变化,
并从其上获得2~16 种不同的电阻值。按图8 所给的电阻值,该电阻网络所对应的16 种
阻值列于表5 中。
图 8 数字控制电阻网络电阻值大小的电路
表 5 该电阻网络所对应的16 种阻值

网友:
当某个开关接通时 并接在该开关上的电阻被短路,此处假设该电阻阻值R  RON(RON 为模拟开关的导通 电阻);当某个开关断开时,电阻两端阻值仍保持原阻值不变,此处假设该电阻阻值 ROFF(ROFF 为模拟开关断开时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