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哪些无线短距离通讯技术?

楼主(2020-08-12):
比如433MHz,比如蓝牙,比如GPRS的900MHz等,我想了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名称叫什么,属于哪个频段?能不能利用随意一个频率进行通讯?

网友:
只有几个共用频段,比如 27MHz 附近有几个频点是给玩具用的,最大可以做到100mW或者1W(看功能)没有人管,大部分是要申请的。 绝大部分频点都规定用途了,你要用不是不行,发射强度有规定,有的甚至只允许 - 40dbm,超过强度:别人在本用途内,干扰你没有问题,你干扰到他会被投诉,无委会要上门强制你整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