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MIPI DPHY 的差分线 需要等长吗 差分对间对内等长控制多少?大的绕线好还是小的好?

楼主(2020-08-12):
  请教下老师 MIPI DPHY 的差分走线 需要做等长吗 差分对间 等长控制多少呢?差分对内控制多少呢?到后面是大的绕线好还是小的好?等长等距哪个重要一点呢

楼主:
    怎么添加不了图片,总是提示零字节文件

网友:
    提供海思的要求给你参考
MIPI/LVDS 信号设计要求如下,
・差分信号以 GND 为参考平面,并保持参考平面完整;
・差分信号线走线长度不超过 5000mil ;
    ・MIPI0 的数据信号、 MIPI1 和 MIPI2 的时钟和数据信号线长均以 MIPI0 的时钟信
   号线长为基准,偏差控制在± 300mil 以内;
・差分信号组内走线长度偏差控制在± 5mil 以内,差分阻抗控制在 100Ω ;
    ・ 相邻差分信号对之间的间距不小于 15mil ;
    ・差分信号经过连接器时,相邻差分信号对之间必须使用 GND 管脚进行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