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整体检查replace走线的skill?

楼主(2020-08-12):
    有没有可以整体检查replace走线的skill,或者有什么思路都可以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9665-1-1.html参考这个楼主。

    我认真去看了一下,讲的和我这个诉求有些出入。

网友B:
    SKILL这样检查那工作量就大了吧,要把所有走线加入选择集,还要记录坐标,也有可能我想复杂了。还有一种方法,备份A,更新B,然后AB GERBER对比,就是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SKILL这样检查那工作量就大了吧,要把所有走线加入选择集,还要记录坐标,也有可能我想复杂了。还有一种方 ...

    目前我也在想怎么做这个检查。因为平常会有把不同人走线clp进来的操作,所以不能使用cadence本身自带的etch replace操作,所以这个检查还是很有必要的。你这个思路我感觉有点偏,对比gerber,这个如何操作呢?

楼主:
    已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自己解决。

网友(2020-11-17):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自己解决。

    最后怎么解决的啊?讲讲思路,让我也学习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