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引超出矩阵维度怎么处理?

楼主(2020-08-12):
    求解一个微分方程组,提示索引超出矩阵维度,但我看了好久也没找到哪里出问题了,请大神们帮帮忙。程序如下主程序:

    clc
    clear all;
    close all;

    tinit=0;                    % time min / initial time
tmax=100;                   % time length
    dt=0.01; % time interval
    M=tmax/dt; % time points
    tspan=linspace(tinit,M*dt,M+1);

K=100; %space points
I=zeros(K/2,1);
    R=zeros(K/2,1);
    T=zeros(1,1);
    V=zeros(1,1);
%S=zeros(1,1);
%I=zeros(1,1);

s = 13;
    d = 1;
beta =0.8;
c=20;
    es=0;%without treatment es=0
    ea=0;%without treatment ea=0
    kappa=1;%%without treatment kappa=1

I(1)=beta;
i0=I;
R(K/2+1)=1; % gamma*I
r0=R;
%S(1)=S;
    t0=1;
    %I(1)=I;
v0=1;

    aiinit=0.0;
    aimax=84; % space length
    dai=(aimax-aiinit)/K; %space interval
aispan=linspace(aiinit,aimax,K);
aispan=aispan.';

options = odeset('RelTol', 1e-4, 'NonNegative', [1 2 3],'AbsTol', 1e-4, 'NonNegative', [1 2 3]);
    [t,sir] = ode15s(@(t,sir)mytest(t,sir,dai,aispan,K,beta,s,d,c,es,ea,kappa),tspan,[i0' r0' t0 v0],options);

    figure
h1=suRF(aispan,t,sir(:,1:K/2));
set(h1,'LineStyle','none');
hold on
    xlabel('Age (ai)')
    ylabel('Time (t)')
zlabel('I(ai,t)')

figure
    h2=surf(aispan,t,sir(:,K/2+1:K));
set(h2,'LineStyle','none');
    hold on
xlabel('Age (ai)')
ylabel('Time (t)')
zlabel('R(ai,t)')

    figure
 is matrix, sum(R,dimension) is a column vector containing sum of each row
    plot(t,sum(sir(:,1:K/2),2),'Color',[0.5 0 0.9])
hold on
    xlabel('Time (t)')
ylabel('I(t)')
    legend('Recovered')

figure
    % R is matrix, sum(R,dimension) is a column vector containing sum of each row
    plot(t,sum(sir(:,K/2+1:K),2),'Color',[0.5 0 0.9])
hold on
    xlabel('Time (t)')
    ylabel('R(t)')
legend('Recovered')

figure
plot(t,sir(:,K+1),'Color',[0 0 1])
hold on
plot(t,sir(:,K+2))%,'Color',[1 0 0])
hold on
 is matrix, sum(R,dimension) is a column vector containing sum of each row
plot(t,sum(sir(:,1:K/2),2),'Color',[0.5 0 0.9]);
    hold on
    plot(t,sum(sir(:,K/2+1:K),2),'Color',[0.5 0 0.9])
    title('Population vs Time')
xlabel('Time (t)')
    ylabel('Population')
    legend('Susceptible','Infected','Recovered')

函数:
function dsir = mytest(t,sir,dai,aispan,K,beta,s,d,c,es,ea,kappa)

tau1=10;
tau2=15;
tau3=25;
    tau4=35;

    %rho=@(a) 0.*(a<=tau2)+(0.01*(a-tau2).^2.*exp(-0.2*(a-tau2))).*(a>tau2);
%delta=@(a) 0.*(a<=tau4)+(56^(-3)*(a-tau4).^2.*exp(-0.2*(a-tau4))).*(a>tau4);
    %mu=@(a) 0.*(a<=tau3)+(22^(-3)*(a-tau3).^2.*exp(-0.2*(a-tau3))).*(a>tau3);
    %alpha=@(a) 0.*(a<=tau1)+(0.2*(a-tau1).^2.*exp(-0.2*(a-tau1))).*(a>tau1);

ai=(0:K)*dai;
    ai=ai ( : );
rho=zeros(numel(ai));
delta=zeros(numel(ai));
mu=zeros(numel(ai));
alpha=zeros(numel(ai));

    I=sir(1:K/2);
R=sir(K/2+1:K);
T=sir(K+1);
V=sir(K+2);

dIda=zeros(K/2,1);
dRda=zeros(K/2,1);
for j=1:K
        if (ai(j)<=tau2)
        rho(j)=0;
    else
            rho(j)=0.01*(ai(j)-tau2)^2*exp(-0.2*(ai(j)-tau2));
    end
    if (ai(j)<=tau4)
        delta(j)=0;
    else
            delta(j)=56^(-3)*(ai(j)-tau4)^2*exp(-0.2*(ai(j)-tau4));
        end
    if (ai(j)<=tau3)
        mu(j)=0;
        else
            mu(j)=22^(-3)*(ai(j)-tau3)^2*exp(-0.2*(ai(j)-tau3));
    end
        if (ai(j)<=tau1)
        alpha(j)=0;
    else
        alpha(j)=0.2*(ai(j)-tau1)^2*exp(-0.2*(ai(j)-tau1));
    end
    end

for j=1:K/2
        if(j==1)
        dIda(j)=beta*V*T;
        else
        dIda(j)=-1*(I(j)-I(j-1))/(aispan(j)-aispan(j-1))...
           -delta(j-1)*I(j-1);
    end
end

    for j=K/2+1:K
       if(j==K/2+1)
        dRda(j)=1;    % R(0,t)=gamma*I;
       else
            dRda(j)=-1*(R(j)-R(j-1))/(aispan(j)-aispan(j-1))...
                +(1-ea)*alpha(j-1)-((1-es)*rho(j-1)+kappa*mu(j-1))*R(j-1);
    end
end

    ai_centered = (ai(1:numel(ai)-1)+ai(2:numel(ai)))/2.0;
value_integral = trapz(ai_centered,I.*R.*rho(ai_centered));
dTdt = s-d*T-beta*V*T;            % S=-beta*S*I;
    dVdt = (1-es)*value_integral-c*V;     % I=beta*S*I-gamma*I;

dsir = [dIda;dRda;dTdt;dVdt];

end

一运行就报错:
    索引超出矩阵维度。

出错 mytest (line 63)
            dRda(j)=-1*(R(j)-R(j-1))/(aispan(j)-aispan(j-1))...

出错 maintest>@(t,sir)mytest(t,sir,dai,aispan,K,beta,s,d,c,es,ea,kappa)

出错 odearguments (line 90)
f0 = feval(ode,t0,y0,args{:});   % ODE15I sets args{1} to yp0.

出错 ode15s (line 150)
        odearguments(FcnHandlesUsed, solver_name, ode, tspan, y0, options, varargin);

    出错 maintest (line 43)
[t,sir] = ode15s(@(t,sir)mytest(t,sir,dai,aispan,K,beta,s,d,c,es,ea,kappa),tspan,[i0' r0' t0 v0],op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