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20-08-12):
求教各位大神,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网友A:
Q4 Q8是二选一设计,FAN_PWR输出高电平,Q4 Q8导通,所以Q7导通,风扇全速运行。FAN_PWR输出低电平,Q4 Q8不导通,但因为D4稳压管的原因,Q7工作于放大状态,FAN_12应该有8V左右,所以风扇低速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4 Q8是二选一设计,FAN_PWR输出高电平,Q4 Q8导通,所以Q7导通,风扇全速运行。FAN_PWR输出低电平,Q4 Q8 ...

    D4应该是3v9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D4应该是3v9吧

    哦  应该是12V减去3V9  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Q4 Q8是二选一设计,FAN_PWR输出高电平,Q4 Q8导通,所以Q7导通,风扇全速运行。FAN_PWR输出低电平,Q4 Q8 ...

还是不太理解,导通的时候Q7,3脚是12V,经过稳压管分压之后不是跟低电平不导通的时候一样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理解,导通的时候Q7,3脚是12V,经过稳压管分压之后不是跟低电平不导通的时候一样嘛

    建议参考稳压管的伏安特性曲线。稳压管击穿的时候可以瞬间吸收很大的电流,并且电压稳定,所以如果要用稳压管,需要限制它能吸收并且吸收后能恢复性能的最大电流。上面的电路应该是用风扇的负载作限流了。输入为0时,图中Q7的3脚约为12-0.7=11.3V,经过3.9V稳压管之后约7.4V,三极管射集之间Cec=12-7.4=4.6V>0.7V,所以三极管确实是工作在放大状态。稳压管能吸收3A电流,负载风扇最小阻抗约为7.4/3=2.5Ω,所以风扇阻抗小于2.5,稳压管就烧毁了。嗯,风扇可能有短路保护吧,要不然卡住就得维修电路板。一点想法可以共同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理解,导通的时候Q7,3脚是12V,经过稳压管分压之后不是跟低电平不导通的时候一样嘛

导通以后Q7的3脚电压应该在9V不到点,怎么会是12V.这时候Q7应该工作在饱和状态,所以风扇在接近12V的电源供电下全速运转

网友:
    解答的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