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layout的层叠结构

楼主(2020-08-12):
很想知道做芯片Layout时有哪些层面,芯片是由哪些层级结构组成,我说的是物理上的哈,比如有RDL,什么衬底之类的

网友:
芯片bai内部制造工艺:  芯片du制zhi造的整个过程包括芯片设计、芯片制造、封装制dao造、测试等。芯片制造过程特别复杂。  首先是芯片设计,根据设计要求,生成“图案”  1、晶片材料  硅片的成分是硅,硅由石英砂精制而成。硅片经硅元素(99.999%)提纯后制成硅棒,成为制造集成电路的石英半导体材料。芯片是芯片制造所需的特定晶片。晶圆越薄,生产成本就越低,但对工艺的要求就越高。  2、晶圆涂层  晶圆涂层可以抵抗氧化和温度,其材料是一种光致抗蚀剂。  3、晶圆光刻显影、蚀刻  首先,在晶圆(或基板)表面涂覆一层光刻胶并干燥。干燥的晶片被转移到光刻机上。通过掩模,光将掩模上的图案投射到晶圆表面的光刻胶上,实现曝光和化学发光反应。曝光后的晶圆进行二次烘烤,即所谓曝光后烘烤,烘烤后的光化学反应更为充分。  最后,显影剂被喷在晶圆表面的光刻胶上以形成曝光图案。显影后,掩模上的图案保留在光刻胶上。糊化、烘烤和显影都是在均质显影剂中完成的,曝光是在平版印刷机中完成的。均化显影机和光刻机一般都是在线操作,晶片通过机械手在各单元和机器之间传送。  整个曝光显影系统是封闭的,晶片不直接暴露在周围环境中,以减少环境中有害成分对光刻胶和光化学反应的影响。  4、添加杂质  相应的p和n半导体是通过向晶圆中注入离子而形成的。  具体工艺是从硅片上的裸露区域开始,将其放入化学离子混合物中。这个过程将改变掺杂区的传导模式,使每个晶体管都能打开、关闭或携带数据。一个简单的芯片只能使用一层,但一个复杂的芯片通常有许多层。  此时,该过程连续重复,通过打开窗口可以连接不同的层。这与多层pcb的制造原理类似。更复杂的芯片可能需要多个二氧化硅层。此时,它是通过重复光刻和上述工艺来实现的,形成一个三维结构。  5、晶圆  经过上述处理后,晶圆上形成点阵状晶粒。用针法测试了各晶粒的电学性能。一般来说,每个芯片都有大量的晶粒,组织一次pin测试模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就要求尽可能批量生产相同规格型号的芯片。数量越大,相对成本就越低,这也是主流芯片设备成本低的一个因素。6、封装  同一片芯片芯可以有不同的封装形式,其原因是晶片固定,引脚捆绑,根据需要制作不同的封装形式。例如:DIP、QFP、PLCC、QFN等,这主要取决于用户的应用习惯、应用环境、市场形态等外围因素。  6、测试和包装  经过上述过程,芯片生产已经完成。这一步是测试芯片,去除有缺陷的产品,并包装。

网友:
解说的很详细;

网友:
    铁子 给你推荐一本书 《芯片制造++半导体工艺制程实用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