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里用虚拟打印可以打印全屏比例显示不!

楼主(2020-08-12):
入下图所示 !allegro里用虚拟打印可以打印全屏比例显示不!有很多空白出  可也让它全屏按比例显示不

网友A:
可以调下图纸在纸张里面的比例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下图纸在纸张里面的比例系数!

哦,谢谢 ,这比例大家有什么经验值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 ,这比例大家有什么经验值么

没有所谓的经验值的,每个图的大小都不一样,放大比例系数多大才能适合整张A4纸也是不一样的,自己想想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