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如何选择合适的DC2DC电源模块?

楼主(2020-08-12):
        DC2DC 的意思是直流变直流,只要符合这个定义都可以叫 DCDC 转换器。具体是指通过自激振荡电路把输入的直流电转变为交流电,再通过变压器改变电压之后再转换为直流电输出,或通过倍压整流电路将交流电转换为高压直流电输出。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3 项 ), 共有 7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23.08% (3)
    38.46% (5)
    15.38% (2)
    15.38% (2)
    7.69% (1)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也可参考如下资料,协助选择合适的DC2DC电源模块,支撑电子工程师朋友进行电源模块选型,加速开发工作的进展。

网友:
    看看功率什么的吧

网友:
    这个肯定是先看输出电流大小的能力,还有输入电压的范围,开关频率等。输入电压看你实验的最大电压是多少,留有几v的余量。输出电流,看你的负载最大功率,保守的留一倍的余量,省成本的留0.5倍的余量。

网友(2020-11-19):
    如何选择合适的DC2DC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