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泰PS011热电阻信号调理板使用与操作

楼主(2020-08-12):
(1)输人通道选择:本板上的16路热电阻测量通道是由PC6360模入接口卡或其他具备类似功能的接口卡发出的4位TTL/CMOS数字输出信号控制的。数字输出信号与所选择的通道号关系如表所示。

  由于本板上的放大器及恒流驱动电路需要一个保证信号稳定的建立时间,所以用户在从主机送出通道选择控制信号后,应加上大于25μS的延时后再启动A/D转换。

  (2)跨接插座的用法:JK3是输出模拟通道选择插座,用于选择将本板的模拟输出信号接在PC6360模人接口卡的某一通道上。多块板级联时,各板的模拟输出信号应接在不同的通道上,不要重叠,避免信号短路。本插座上的X、T均为出厂测试使用,与用户无关。

  输出量程选择插座。为方便用户选择不同的测量量程,本板出厂时分别提供-150℃~+150℃和-200℃~+500℃两种量程,用户可以通过JK4选择。短接“1”位时,为-150℃~+150℃量程,短接“2”位时,为-200℃~+500℃量程。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种量程均保证0℃时输出0V,满度时输出+5V。

  电源方式选择插座:考虑到用户在配接其他类型的A/D卡时,电源配接有一定困难,固在本板上预留有加装DC/DC电源模块的位置。必要时用户可自行安装5D/12或5D/15一类的电源模块,这样主机只需提供+5V电源即能解决电源问题。

K5用于选择供电方式。当JK1能够提供各组电源时,将跨接器选至POWER端,当使用电源模块时,选至DC/DC端。各组电源正常时,本板上的电源指示灯均应发光。

  (3)实际温度测量:本板温度测量分为低测量和高测量两种方式。在低测量方式时,本板的模拟输出值根据所选的测量量程除以相应的系数即为测量温度值。- 150℃~+150℃量程系数为0.0333,-200℃~+500℃量程系数为0.01。

  例如:-150℃~+150℃量程,输出电压为3.2 V,除以系数0.0333,则测量温度为96.1℃。—200℃~+500℃量程,输出电压为2.87 V,除以系数0.01,则测量温度为287℃。由于热电阻阻值变化与温度变化呈非线性关系,所以上述低测量方式会有一定的误差。

  在高测量方式时,需要将模拟输出值根据所选的测量量程除以相应的增益系数求出热电阻Rt上的电压Ut,再求出Rt的值,通过查分度表得到的实际温度。

  -150℃~+150℃量程增益系数为87.26,-200℃~+500℃量程增益系数为27.64。

  例如:- 150℃~+150℃量程,输出电压为3.2 V,除以增益系数87.26,则Ut=3.2/87.26=0.03667(V)

  Rt=(Ut/I)+100=(0.03661/0.001)+100=136.7Ω

  注:I为驱动电流,等于1mA。Pt100零度电阻为100Ω。

  通过查Pt100的分度表,得出实际温度为95.3℃。-200℃~+500℃量程的高测量方法类似。可得出输出电压为2.87V时实际温度为277.1℃。

  (4)调整与校准:(按Pt100举例)在出厂前已经过仔细地调整与校准,如无必要,请不要随意调整。如果确实需要,请准备一块4位半以上的数字万用表精密电阻箱,同时还应准各好所配热电阻的分度表。将精密电阻箱按热电阻的三线联接方式与本板任一通道相联,将万用表的“+”端接至跨接选择器JK3下面一排前8位中的任意一根针上(不要接X、T位),“-”端接在“T”位上下两根针中的任意一根上。联接好后通过主机选择联接精密电阻箱的通道并预热25分钟以上。

  零点调整:当精密电阻箱的选定电阻为100Ω时,输出应为0V。如果有偏差,调整电位器W1使之为0V。

  满度调整:根据所选量程,使精密电阻箱的选定电阻为280.9Ω(500℃)或151.31Ω(150℃),分别调整W2(500℃)或W3(150℃)使输出为4.997~5.000V。重复几次零点和满度的调整,使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
JK3是输出模拟通道选择插座,用于选择将本板的模拟输出信号接在PC6360模人接口卡的某一通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