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式水温传感器的识别与检测

楼主(2020-08-12):
(1)水温传感器的识别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传感器即水温传感器大多用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制成,它具有负温度系数。水温低时, 电阻值大,水温高时,电阻值小。水温传感器的结构和特性如图1所示。它一般安装在发动机缸体、缸盖的 水套或节温器内并伸人水套中,如图2所示。水温传感器接头有两端子与ECU连接,其中一条是信号线,输出电压随热敏电阻值的变化面变化,ECU根据电压的变化测得 发动机的水温,另一根是地线。

                   图1  热敏电阻式发动机水温传感器的结构与特性                                                           图2   北京切诺基汽车发动机水温传感器的安装位置

  图3为丰田皇冠3.0轿车和北京切诺基汽车发动机热敏电阻式水温传感器接头端子与ECU的连接电路。电路特 点如图3(b)所示,ECU使5V电压分别通过10kΩ电阻和10kΩ电阻与1kΩ电阻并联电路。其中10kΩ与1kΩ并 联后电阻为909Ω,近似1kΩ。在发动机水温低于51.6℃时,5V电压只通过10kΩ电阻,这时水温传感器测定 数据准确。当发动机水温升高后,由于10kΩ电阻值大,传感器热敏电阻值小,传感器测定的数据不再准确 。当发动机水温达51.6℃C时,ECU控制使三极管导通,5V电压则通过并联电阻到传感器,这使得水温传感器 在高温时,测量结果也很准确。水温信号输人ECU,为修正喷油量及确定喷油时刻提供准确依据。

图3 发动机水温传感器与ECU连接电路

  (2)水温传感器的检测

  水温传感器工作性能的好坏对发动机的喷油量有很大影响,进而影响发动机的燃烧性能。当混合气过浓或 过稀时,发动机的燃烧情况变坏,会引起发动机不易起动,运转不平稳,这时应检查水温传感器。检查内容 如下。

  ①水温传感器电阻检查。关闭点火开关,拔下水温传感器连接器接头,用高阻抗数字式万用表Ω挡就车检 查传感器接头两端子间电阻,对照图3,如皇冠3.0轿车为THW-E2,北京切诺基汽车为B—A,电阻测量方法 如图4所示,其电阻值在温度低时大,在温度高时小,在热机状态时电阻应小于1kΩ。

  从发动机上拆下水温传感器,将传感器放到烧杯里的水中,如图5所示,加热杯中的水,用万用表测量在不 同温度下两端子间电阻,其电阻值应符合表1及表2规定值。如果测量结果与表中规定值相差很大,则应更换 水温传感器。

                   图4 水温传感器就车测量电阻                                                              图5水温传感器在不同温度下电阻值测量

  表2-1 北京切诺基车用热敏电阻式冷却水温度/进气温度传感器的电阻值

  表2-2 丰田汽车用冷却水温度/进气温度传感器的电阻

  ②水温传感器输出信号电压的检查。在发动机运转时,从水温传感器连接器信号输出端“B”接线柱或从 ECU的连接器“2”端子上,如前述图3(b)所示,用万用表的电压挡测量水温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值。其 电压大小应随冷却水温度变化发生变化,温度低时信号电压高,温度高时信号电压低,测量结果应符合表3 规定。

  表2-3 北京切诺基车用冷却水温度传感器各种温度下的电压值

  ③水温传感器与ECU连接线束电阻值检查。用高阻抗万用表Ω挡,测量传感器信号端“B”与ECU的“2”端子间电阻、传感器地线端“A”与ECU的“4”端子间电阻,线路应导通,若不导通或电阻值大于1Ω,说明传感器线束存在断路或连接器接头接触不良,应进一步检查或更换。

网友:
温传感器接头有两端子与ECU连接,其中一条是信号线,输出电压随热敏电阻值的变化面变化,ECU根据电压的变化测得 发动机的水温,另一根是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