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式进气温度传感器的识别与检测

楼主(2020-08-12):
(1)进气温度传感器的识别

  进气温度传感器在电子汽油喷射系统中的作用是用来测量进气温度,向ECU输人进气温度信号,为燃油喷射 量和点火正时提供依据。进气温度传感器也用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制成,具有NTC负温度系数特性。

  进气温度传感器的安装位置有三种。在D型EFI系统中,它安装在空气滤清器之后的进气软管上,如图1所示 ;在L型EFI系统中,它安装在空气流量计上,如图2所示;第三种是将进气温度传感器安装在进气压力传感 器内,如桑塔纳2000型轿车。

  图1   进气温度传感器安装在进气软管上(北京切诺基汽车)

  图2 进气温度传感器在空气流量计上的安装

  1-进气温度传感器;2空气流量计;3连接导线;4壳体;5热敏电阻

  进气温度传感器的结构与特性如图3所示。

  (2)进气温度传感器的检测

  当进气温度低时,热敏电阻的阻值大,传感器输人ECU的信号电压高,ECU控制发动机增加喷油量;当进气 温度高时,热敏电阻的阻值小,传感器输人ECU的信号电压低,ECU控制发动机减少喷油量。当进气温度传感 器出现故障时,会使混合气过浓或过稀,使燃烧变坏,出现工作不稳,这时应检查进气温度传感器。

  图4为进气温度传感器接头端子与ECU的连接电路。进气温度传感器的检测内容如下。

  ①进气温度传感器电阻检查。进气温度传感器的检查可以单个检查,也可以就车检查,从进气温度传感器 上拔下连接器接头,从发动机上拆下进气温度传感器。用电吹风机或热水加热进气温度传感器,并用万用表 Ω挡,测量在不同温度下进气温度传感器的电阻值,如图5所示。其电阻值变化与水温传感器相同。如果电阻值不在规定范围,则应更换进气温度传感器。

  图4  进气温度传感器接头端子与ECU的连接电路

  ②进气温度传感器的电压检查。点火开关在ON时,用万用表的电压挡测量图4(a)中ECU的THA与△间电压 ,应在0.5~3.4V(20℃)范围,若不在规定范围,则应进一步检查进气温度传感器连接线路是否接触不良,或断、短路故障。

  ③进气温度传感器连接线束电阻测量。用数字式万用表的Ω挡,测量传感器接头与ECU连接器端子间电阻,即THA—THA、B-21、E2一E2、A-4间电阻值,如果不导通或电阻值大于1Ω,说明传感器连接线路断路或接头接触不良,应进行检修。

图5   进气温度传感器的检测

网友:
进气温度传感器的安装位置有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