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allegro如何转PADS

楼主(2020-08-12):
allegro16.6如何转成padsVX2.5求指导,谢谢大神了

网友:
    1.转换的前提条件是:你的机器要安装16.3或以上版本的Allegro       2. Allegro,PADS两个软件安装在同一台电脑上 3.设置环境变量:   a. AEX_BIN_ROOT 系统变量的值改为 %你的pads安装盘符%:\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translators\win32\bin ,如:AEX_BIN_ROOT=C:\MentorGraphics\9.4PADS\SDD_HOME\translators\win32\bin  或   b. AEX_BIN_ROOT=PCBENV文件夹的位置  如AEX_BIN_ROOT=C:\Cadence\pcbenv  。注意: 当转换提示错误“1)E- *Error* greaterp: can't handle (nil > 0)”是请按a设AEX_BIN_ROOT   c.设置 AEX_ENABLE_JOBPREFS_LAYER_FIX   值:1     d. 设置 Home变量,如Home=C:\Cadence,变量名Home,值是C:\Cadence e.在Allegro软件的Setup下的user preferences Editor 中的Skill选项里,在telskill选项中打√ ,  这时软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不用理会,关闭它就可以了。                                                     4.将PADS安装目录下的skill_scripts里面的文件全部copy到home变量所指目录下的pebenv目录里面,  如:将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cripts下的文件COPY到C:\Cadence\pcbenv          5.在home变量所指目录下的pebenv目录里面再建一目录convert(目录名随便取),把你要转的.brd文件转换成低版本的(16.3或以下)的PCB文件放到里面。  如Home=C:\Cadence,则放在C:\Cadence\pcbenv\convert\****.brd)  6.pcb edit要选择XL版本的;打开上述路径中要转换的brd文件  7.输入skill load "dfl_main.il",回车后,会看到程序执行一大串命令,中途的每个命令不能有出现ERROR错误信息,否则转换不成功。 注意,注意输入时,引号不能少,load和引号间是有空格的,要是输入不正确,命令是无法执行的。                                             8.执行完后,在Command中输入:main out  ,回车,这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点击“Star One Way Translation”   等待…       结束。                                      9.打开PADS的Translator工具:  Allegro Designs Translators  ,添加刚才处理过的低版本的Allegro  PCB文件,执行转换, 转换完成后,在PCB的文件夹下会产生一个这样格式的PCB文件:     design_ ******** .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