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TEXT BLOCK 的值

楼主(2020-08-12):
請問各位大大
如何使用 skill 更改 REF DES/SILKSCREEN_TOP 和 REF DES/SILKSCREEN_BOTTOM TEXT 的 TEXT BLOCK 的值
例如 將 TEXT BLOCK 從2改到5

感激

网友:
    1                 <Slider Name="slider1" Height="Auto" Margin="3" Minimum="1" Maximum="40" Value="2" TickPlacement="BottomRight" TickFrequency="1"/>             <TextBlock Name="textblock1" TextWrapping="Wrap" Text="TextBlock" Margin="10" FontSize="{Binding ElementName=slider1,Path=Value}"/> Slider     Minimum="1" 最长度;Maximum="40" 最大长度;     Value 当前值;     TickPlacement="BottomRight" ; 刻度值放置位置;     TickFrequency="1" 刻度值,最小刻度。比如尺子,最小刻度毫米;  TextBlock  FontSize="{Binding ElementName=slider1,Path=Value}"  字体大小绑定slider1,帮助值为slider1.Value;     后台代码设置绑定  复制代码   private void Window_Loaded(object sender, RoutedEventArgs e)         {             Binding binding = new Binding();             binding.Source = this.slider1;//绑定的控件             binding.Path = new PropertyPath("Value");//绑定的属性             binding.Mode = BindingMode.TwoWay;//双向同步,设置后,修改TextBlock属性值,slider1也会相应改变;             this.textblock1.SetBinding(TextBlock.FontSizeProperty, binding);//属性值对应绑定值         } 复制代码 Text="{Binding ElementName=textBlock1,Path=FontSize,Mode=TwoWay,UpdateSourceTrigger=PropertyChanged}"  PropertyChanged 当目标内容改变时,立即更新绑定的源控件对应的值。  --

网友:
    看看怎么弄的

网友: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text) ?onButtons '(noall text))
    axlAddSelectAll()
    texts = setof(text axlGetSelSet() text ->layer == "REF DES/SILKSCREEN_TOP" || "REF DES/SILKSCREEN_BOTTOM")
    foreach(txt texts
        axlDBChangeText(txt nil 5)
    )

    setof那句==后边的可能不用写那么完整,完了有空我再试试哈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
    目前已經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