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转pads,出现如下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0-08-13):
allegropads,已经从allegro里面正常导出了,但是导入到pads的时候报如下错误,怎么解决呢?求指教,拜托,拜托

网友:
问题比较多,也可能是源文件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

怎么解决的   楼主

网友(2020-10-21):
    同样的问题,跪求大神解答

网友(2021-04-29):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   楼主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07-12):
    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2021-10-13):
    怎么解决的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