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元件

楼主(2020-08-13):
求教,我不知道怎么判断霍尔元件是否损坏,望大神指教

网友A:
当磁铁n极或s极靠近霍尔开关,输出是高电平或低电平,然后拿开霍尔元件,电平保持不变,再用刚才相反的磁极得到与刚刚相反的电平,这时说明霍尔元件是好的,如果当霍尔元件靠近得到的电平,在磁铁离开后不锁存,说明霍尔是坏的,当磁铁用相反的极性靠近霍尔,得不到与另一个极性靠近霍尔所得出相反的电平,那么这个霍尔开关也是坏的。

网友B:
    拿磁铁靠近,量输出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磁铁n极或s极靠近霍尔开关,输出是高电平或低电平,然后拿开霍尔元件,电平保持不变,再用刚才相反的磁极 ...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磁铁靠近,量输出脚

    谢谢,

网友:
    这个还是看一下规格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