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PCB中相同元件的封装

楼主(2020-08-13):
怎么统一修改PCB中相同元件的封装呢?

网友A:
选中所有相同封装的元器件,打开属性面板,修改封装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所有相同封装的元器件,打开属性面板,修改封装名即可!

谢谢。我先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