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市场上主流的工控机都采用微软操作系统?

楼主(2020-08-13):
    根据数据,95%的客户需求的工控机是要求安装微软系统,也有3%一些客户需求安装安卓系统的。那么为什么市场上主流的工控机都采用微软操作系统?

网友:
    从工控机的主板来说,目前热门的是X86架构的,即是可以安装微软windows 7 /8 / 10系统或Linux系统。另外一个偏门一点的的是ARM架构的,即是可以安装安卓系统或Linux系统的。

      X86架构的工控机的发展时间久,现在大一点的工控机厂家基本还在延续着去生产研发这个系统的。技术方面来说成熟一点。

      ARM架构的工控产品是最近十几年慢慢兴起的,跟X86比起来,功耗要低很多。但是技术方面的成熟度比不上X86。

      从性能说来说,微软系统的工控机性能强悍。

      X86结构的工控机无论如何都比ARM结构的工控机系统在性能方面要快得多、强得多。X86的CPU随便就是1G以上、双核、四核大行其道,通常使用45nm(甚至更高级)制程的工艺进行生产。而ARM架构的工控机,CPU通常是几百兆,最近才出现1G左右的CPU,制程通常使用不到65nm制程的工艺,可以说在性能和生产工艺方面ARM根本不是X86结构系统的对手。

      从扩展能力来说,微软系统的工控机具备多种扩展方式。

      X86架构的工控机采用“桥”的方式与扩展设备(如:硬盘、内存等)进行连接,而且x86结构的电脑出现了近30年,其配套扩展的设备种类多、价格也比较便宜,所以x86结构的电脑能很容易进行性能扩展,如增加内存、硬盘等。

      从系统来说,微软系统历史悠久,用户群大,易于开发软件。

      X86系统由微软及Intel构建的Wintel联盟一统天下,垄断了个人电脑操作系统近30年,形成巨大的用户群,也深深固化了众多用户的使用习惯,同时x86系统在硬件和软件开发方面已经形成统一的标准,几乎所有x86硬件平台都可以直接使用微软的视窗系统及现在流行的几乎所有工具软件,所以x86系统在兼容性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所以目前市场上主流的工控机都是采用微软操作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