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谈开关电源的指标及检测

楼主(2020-08-13):
开关电源因效率高、重量轻、稳压范围宽等优点在彩电、卫星接收机.振录像机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四工作于高压脉冲状态,其故障率较高。开关电源是上述电器的关键单元,其性能的好坏直擅影响到整机性能和技术指标。因此对于故障机的第一步检测应针对电源。文中就开关电馨性能的检测谈在维修彩电中的现点和做法,供维修人员参考。1对电源有否故障的几种片面认识往往有的维修人员在开盖拉出机芯后测电阻未发现短路,测B.(输往行电路电压)正常即认为电源正常。如用“假负载法"中讲:”当制B.为零成很低时,断开行电路接上假负载,测B恢复正常.则故障在行电路,B.仍不正常,则故障在开关电源。“这种由B.正常就认为电源正常的观点是片面的。另外,经换保险丝或修理后團声正常,认为整机已修复面不考虑电题是否存在隐忠,也是不全面的。就是经调B.能变化,也不能断定电■无故障。

网友:
谈开关电源的指标及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