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通恒电子-开关电源的电路设计

楼主(2020-08-13):
在任何开关电源设计中,pcb板的物理设计都是最后一个环节。如果设计方法不当。pcb可能会辐射过多的电磁干扰,造成电源工作不稳定,以下针对各个步除中所雷注意的事项进行分析:
-、从原理图到pcb的设计流程建立元件参数一>输入原理网表->设计參数设置->手工布局->手工布线->验证设计一>复查->cam输出。
二.参数设置相郭导线问距必须能講足电气安全要求。而且为了便于操作和生产,问距也应尽量寬些。最小间距至少要能适合承受的电压,在布线密度较低时,信号线的问距可适当地如大,对高、低电平悬殊的信号线应尽可能地短且加大间距,一 股情况下将走线问距设为8mil.悍盘内孔边缘到印制板边的距离要大于1mm, 这样可以避免如工时导致焊盘缺损。当与焊盘连接的走线较细时,要将學出与走线之间的连接设计成水滴状。这样的好处是焊盘不容易起皮。面是走线与胃盘不易断开。元器件布局实践证明,即使电路原理图设计正确。印制电路板设计不当。也会对电子设各的可靠性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如果印制板两条细平行线靠得很近,则会形废信号波形的延迟,在传输线的终端形成反射噪声。由于电源、地线的考虑不周到而引起的干扰。会便产品的性能下降,因此,在设计印制电路板的时候,应注意采用正确的方法。每一一个开关电源就右四个电流回盛.

网友:
通恒电子-开关电源的电路设计